[求助] 请教关于SMIC13的模拟IO中的pre-driver与post-driver的问题。

楼主(2013-04-17):
RT。这是databook中数字IO的示意图:

一、
一些模拟IO中pre-driver与post-driver中的电源和地都是SAVDD、SAVSS,比如这个PANA2APW (下图中的IO上下方向与上面的示意图相反,只显示M4,红线以下是pre-driver,红线以上是post-driver)

我如果要让上面这个IO工作是不是只要再加两个IO(例如PVDD5APW、PVSS5APW)给SAVDD、SAVSS供电?

二、
另外一些模拟IO中pre-driver是SAVDD、SAVSS,而post-driver是SAVDD33、SAVSSD,比如这个PANA2AP1W

我如果要让这个IO工作是不是需要再加4个IO,两个给SAVDD、SAVSS供电(例如PVDD4APW、PVSS4APW),另外两个给SAVDD33、SAVSSD供电(例如PVDD2APW、PVSS2APW)?

求指导。

网友:
analog signal IO 一般不含pre/post-driver
analog p/g IO 一般含有pre/post-dri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