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PS处理器的中断处理器

楼主(2013-04-17):
求指教:MIPS处理器现在只能处理5个外部中断,如何扩展成处理32个外部中断啊?

网友:
自己加个中断控制器就可以了,做好中断优先仲裁,mask和enable,没什么的

楼主:
嗯,问题解决了,谢谢

网友(2013-05-30):
或者串联INTC

网友(2013-07-09):
OR 起來, 發生時分別判別 flag 找出真正觸發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