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阶带隙基准源-设计精粹书P330实例分析

楼主(2013-04-17):
小弟遇到问题,想向大家请教:
1、设计精粹书中P330-例1641电路,为什么要使用NPN管而不采用PNP管?
2、启动电路为何用NPN镜像,能不能换成其他结构?若将启动电路换成[Vref+共源放大器+nmos]拉运放输出是否可行?
3、带隙基准源对bipolar的放大倍数有什么样的要求?有没有相关的文章阐述该问题呢?
4、如果该电路存在失配,且失配不大,为什么仍然可以稳定工作,而不会有其他稳定的工作点?

网友:
1、什么要使用NPN管而不采用PNP管?
     因为是低压带隙基准,Vbe_npn<Vve_pnp,就类似nmos的Vth<pmos的Vth。但要看工艺决定的。
抛开工艺的因素和低压应用条件,这个电路NPN和PNP都可以使用,但是存在不同处:若用PNP,则左边的启动电路不可行,需要更改启动电路,要比这个复杂些。但是性能上PNP的基极接地不会由于基极电流而带来偏差,而图中的NPN基极电流会使两路NPN管的集电极电流产生偏差从而影响基准电压的温度系数。
2、启动电路为何用NPN镜像,能不能换成其他结构?若将启动电路换成[Vref+共源放大器+nmos]拉运放输出是否可行?
    启动电路用NPN镜像是因为简单,有效,可靠。也可以换成其他结构,但是相对复杂点。按你给的启动电路也可以,但不可靠,一般基准的启动电路不会用基准电压来判断启动。这样做不可靠,容易产生问题。而且那么做也需要在基准处挂个大电容。一般启动会用电流和放大器的输入做判断点,去拉放大器的输入来启动。
3、带隙基准源对bipolar的放大倍数有什么样的要求?有没有相关的文章阐述该问题呢?
     PNP带隙基准源对β没有要求,但是这个就有要求,是要求NPN的β越大越好,Ib=Ic/β,β越大基极电流引入的偏差越小,从而使基准的温度系数较好(相对于β小的NPN基准)。
4、如果该电路存在失配,且失配不大,为什么仍然可以稳定工作,而不会有其他稳定的工作点?
    首先该电路的稳定点有1:电路工作起来。2:放大器引入的反馈保证的稳定态。有失配仍然可以稳定,为何?就因为放大器建立的负反馈,你仿真时候也是有失配的(很小很小,若太大的失配导致负反馈建立不了那就玩完了!),为何能稳定?答案已给你了。

希望采纳我的意见,之前那个3级放大器是不是你悬赏的?
希望大神门补充指导。

网友:
1,都是可以用的,取决于带隙的结构和工艺;
2,启动电路当然可以换,不过有至少两点要求:1)退出零点;2)不引入offset,就是说启动完了以后,不能在主结构中产生漏电的path;
3,这个结构对β是敏感的,因为启动电路抽走了一个基极电流,对带隙来说是个offset;其他也有不敏感的结构啦;
4,除了零点,运放会通过负反馈把系统调到“运放输入两端相等”的状态,如果存在其他稳定点,那就是负反馈设计失败了。真实“运放输入两端相等”的状态和理想状态会存在偏差,这个偏差就是失配。所以是先有稳定状态,再有失配的。

网友:
這電路使用pnp或npn或diode都可以,但為了啟動電路所以選了npn,npn和啟動電路形成一電流鏡,形成了最後穩態的狀況.

网友A(2023-11-05):
pnp也应该用β大的管子比较好吧,反正我仿真的结果就是β越大越好,要不然热电压分量的斜率变化会很大,一阶补偿可能会出现向上开口的情况,工艺库用的xfab-xh018

网友(2024-08-27):
引用 网友A:
pnp也应该用β大的管子比较好吧,反正我仿真的结果就是β越大越好,要不然热电压分量的斜率变化会很大,一 ...

你好,为什么我仿真出来npn管,大β值ΔVbe也会非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