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0nm

楼主(2013-04-17):
40nm工艺,两种环境 1:0.99v -40度   2:  0.99v   125度。为什么第一种工作环境比第二种工作环境还worst的呀?不是电压越低,温度越高,环境最差吗?

网友:
温度反型了吧? 越冷越慢

网友:
本来是温度越低,速度越慢的,但深亚微米下温度反转效应是说, -40度时比-0度时要快。
你写的电压也不对吧,wc电压应该是0.81v (90%标准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质疑楼上,应该是这样子吧:

传统工艺                 => 低温快
先进工艺有温度反型  => 低温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抱歉确实说错了,40nm以前的工艺是温度高速度慢的。40nm及以下的是在-40度更慢,但我印象中温度曲线不是完全反转。
   还有电压刚看了一下tsmc两种工艺:
   40G: 标准0.9v, wc:0.81v
   40LP:  标准1.1v, wc:  0.99v
   所以楼主应该用的是40LP的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40nm的PT分析时,set_noise_margin一般设置为电源的多少百分比呀?要分析noise.

网友(2013-05-17):
回复 楼主:

    应该有noise 库,不能用margin 了吧。

网友:
    同步信号40%,时钟和异步信号20%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有noise库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还有个问题,在PT userguide里说 28nm时,delay_calc_waveform_analysis_mode需要设置,
说是由于tail effort和miller effect影响delay calculate。28nm不设置这个 参数的话延时计算就会不准确,但我man了下这个指令,又说这个指令在下个版本中会废弃掉。不知道什么意思。请大侠指教。但一旦设置这个参数后,transition就会变得很差。不知道版主在用28nm及更先进的工艺时,这个参数要设置不?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不设置set_noise_margin,PT默认的margin是40%电源电压,我有noise库,但怎么来设置让PT用noise库来判断是否有noise冲突呢,不设set_noise_margin的话是40%电源电压,设set_noise_margin的话是用设置的这个值。用什么指令来设置让PT用noise库来分析呢,看ug看了半天也没找到,非常感谢!

网友(2014-02-24):
i need to know

网友(2014-09-07):
关于温度反型有没有更详细的介绍??

网友(2022-03-1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还有个问题,在PT userguide里说 28nm时,delay_calc_waveform_analysi ...

不是16nm以后的工艺才有的效应么,T的signoff 28nm是没有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