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在cadence中怎么测试电路功耗的?

楼主(2013-04-17):
现在想要测试下电路功耗,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测量电源平均电流,然后再乘以Vdd,另外可以在仿真环境中直接测得功耗,两种情况有的时候差别很大,该以哪个为准,恳请各位大牛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电流来估算肯定不准的,同样的电流电阻值不一样功耗也不一样,不过测平均功耗也不知道准不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该怎么看功耗呢?

网友:
lz,怎么从仿真环境直接测功耗呢

网友:
急求在cadence中怎么测试电路功耗!!!

网友:
如何在仿真环境下测功耗?请楼主赐教,着急用。。。

网友:
我的方法:电源电压乘以电源电流,在一段时间内积分,然后再除以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之前是通过平均电流乘上电压vdd的,不过貌似对漏电流无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平均电流在哪里可以看到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观测输出曲线时,选择电源节点,就可以看到电流波形,然后通过计算器,得到平均值

网友:
求教啊,我也不懂也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应该用有效电流计算更准确一点?积分I^2的值,然后除以积分时间t,再开根号,得到有效电流I',再乘以电源电压Vdd。
平均电流是用来计算电荷量的,有效电流才是用来计算功率的。

网友:
不懂啊。。求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点道理,理论上似乎是这样子没错,比直接求电流平均要靠谱点,不过我们如果直接对从电流节点观测到的电流进行积分,这里面会不会包含有电流的虚部?(图像中可以绘制出来的应该都是实数值吧),再说了这么看的话电容、电感是不是没有功耗产生了。

网友(2013-11-08):
不懂,不懂,不懂

网友(2014-01-02):
回复 楼主:

   感觉应该是用电流的RMS来计算。另外,电容电感,理想应该是储能器件,所以只要看它进去的值就行了。

网友:
难道不是用tran里面的plot power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牛逼,恒定的电压源同样的电流值能流过不同的电阻。。。。
    你是来讲笑话的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恒定电流源好吧,你行不行啊,不会就直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恒定电流源在哪里?

网友(2015-01-31):
回复 网友C:

    我想了一下,我们计算平均电流或者有效电流应该是从VDD的节点来算的,所以从vdd的角度出发,电流不会有正负,所以平均电流也就是有效电流

网友(2015-05-22):
求问哪个cadence工具可以仿真数字电路功耗?

网友(2018-12-09):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知道了吗?求教哇

网友(2019-06-16):
感觉仿瞬态然后根据输出曲线用calculator进行计算

网友(点评):
能讲下具体的计算方式吗

网友(2021-07-09):
为啥我仿真出来VDD的电流有正有负,这样求平均的话是不是不太对

网友E:
tran仿真,设置保留VDD处的节点电流值,然后仿真出电路数据,然后用calculator中的average函数计算。之前看到有说用RMS函数的,但是RMS函数在计算器里是均方根计算,而不是均值或有效值计算。

网友F(2022-03-08):
引用 网友E:
tran仿真,设置保留VDD处的节点电流值,然后仿真出电路数据,然后用calculator中的average函数计算。之前看 ...

你好,请问一下怎么设置VDD处的节点电流值,然后用calculator中的average函数计算呀?能说详细点吗?谢谢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一下怎么设置VDD处的节点电流值,然后用calculator中的average函数计算呀?能说详细点吗?谢谢 ...

ADE中,在output选项中选择to be saved,然后select on design,选择自己想要查看的电流节点(注意,选中net为保存电压数据,选中节点如MOS的漏极才能保存电流数据),正常仿真后,在direct plot中选择查看tran仿真数据,同样选择电流节点即可显示电流。
之后右键电流的曲线,将其send to calculator,calculator界面有average函数,可用来计算平均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E:
ADE中,在output选项中选择to be saved,然后select on design,选择自己想要查看的电流节点(注意,选中 ...

好的,谢谢了。

网友(2024-11-28):
引用 网友E:
ADE中,在output选项中选择to be saved,然后select on design,选择自己想要查看的电流节点(注意,选中 ...

真好啊 这种回答对新手非常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