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DLL中延迟线的问题

楼主(2013-04-17):
设计了一个DLL,但是设计延迟线时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将8个电压控制延迟线级联,然后控制电压从1.8V~0.7v,但是仿真10us后输出的时钟的周期不变,但是高电平宽度在变窄,然后这就影响我后面加鉴相器和电荷泵,我就是做一个简单的把时钟延迟一个周期,请问各位有谁对这个有经验,是我哪里加错,还是需要其他的调整,这个问题已经研究一段时间了,以前一直以为是鉴相器和电荷泵的问题,现在才知道是延迟线的问题,非常感谢大家关注~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看你的输出时钟是从哪里输出的了。delay line中的工作频率本来就恒等于输入时钟,并不随vctrl电压改变而改变。只有当你正确的将delay line中的多个相位组合在一起时,输出时钟才会随vctrl变化而变化。

网友:
回复 楼主:

    说白了就是duty变烂了么,检查一下你每个delay cell吧,上升沿延迟和下降沿延迟估计差的比较多,再调调这部分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啊,我自己调一调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啊,频率是对的,就是占空比不对,我试着调一下,有问题再请教

网友:
Dutycyle的变化与所选用的Delaycell结构相关

网友(2013-05-17):
感謝分享!~~感謝分享!~~感謝分享!~~感謝分享!~~感謝分享!~~感謝分享!~

网友(2013-06-25):
   你调好没呢? 是不是延迟单元的宽长比设置的不行啊?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能加个qq交流下吗?  793226173 谢谢

网友(2019-04-12):
同问,请问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C(2024-04-03):
我现在也有这个问题,只发现是延迟单元的问题,上下的速度不一样,会导致占空比的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也有这个问题,只发现是延迟单元的问题,上下的速度不一样,会导致占空比的变化 ...

如果是差分的时钟信号,加两级latch可以优化这个问题

网友(2025-02-28):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也有这个问题,只发现是延迟单元的问题,上下的速度不一样,会导致占空比的变化 ...

请问你用的什么结构延时单元呢,我也遇到占空比恶化的情况,恶化成47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