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HEL6 下 IC615 异常崩溃 求助

楼主(2013-04-18):
一下是报告信息,麻烦大侠给看下是怎么回事?谢谢

startdate:Thu Apr 18 08:13:16 2013

crashdate:Thu Apr 18 08:26:29 2013

appname:virtuoso

version(#)$CDS: virtuoso version 6.1.5 01/10/2011 12:16 (sjfdl225) $

subversion:IC6.1.5.72

mem:220155904 (total 2110836736)

memavail:4680080k (total 6255660k)

signal:SegFault(11)

user:appleyuchi

host:localhost.localdomain (i686)

osinux

osversion: 2.6.32-220.el6.i686 #1 SMP Sat Dec 10 17:47:51 EST 2011 i686

xserver:Red Hat, Inc.

xversion:11.0 (vendor release 11004000)

display::0.0

qtversion:4.5.3

cdslog:/tmp/crashReport_041813_0826_IC6.1.5.72_appleyuchi_localhost.localdomain.log.CDS.log

cmd:575:_hiSetCurrentWinNum(5)

cmd:577:hiCloseWindow(window(5))

cmd:579:_hiSetCurrentWinNum(4)

cmd:581:hiSetCurrentWindow(window(2))

cmd:583:schSingleSelectPt()

cmd:586sevPlotAllOutputs sevSession(hiGetCurrentWindow()))

cmd:587:rdbLoadResults("sevSession1" "/home/appleyuchi/simulation/Exercise/spectre/schematic/psf")

cmd:590:hiSetCurrentWindow(window(8))

cmd:592:_ddtExecuteAction(awvGetCurrentWindow()->vivaSession "splitStrip")

cmd:594:_ddtExecuteAction(awvGetCurrentWindow()->vivaSession "aMarker")

warning:503:No analog traces found that need to be combined.

stack::__kernel_sigreturn+0()

stack:libviva.so:viva::wsGraphSelectionState::notifySelection(QStringList const&, QStringList const&)+1200()

stack:libviva.so:viva::wsGraphSelectionState::updateSelected(QString const&, QStringList const&, QStringList const&)+2600()

stack:libviva.so:viva::wsGraphSelectionState::qt_metacall(QMetaObject::Call, int, void**)+227()

stack:libQtCore.so.4MetaObject::activate(QObject*, int, int, void**)+563()

stack:libQtCore.so.4MetaObject::activate(QObject*, QMetaObject const*, int, void**)+82()

stack:libviva.so:viva::wsGraph::selectionChanged(QString const&, QStringList const&, QStringList const&)+79()

stack:libviva.so:viva::wsGraph::qt_metacall(QMetaObject::Call, int, void**)+235()

stack:libviva.so:viva::wsRect2DGraph::qt_metacall(QMetaObject::Call, int, void**)+58()

stack:libQtCore.so.4MetaObject::activate(QObject*, int, int, void**)+563()

stack:libQtCore.so.4:QMetaObject::activate(QObject*, QMetaObject const*, int, void**)+82()

stack:libviva.so:viva::wsGraphScene::selectionChanged(QString const&, QStringList const&, QStringList const&)+79()

stack:libviva.so:viva::wsMasterGraphScene::mousePressEvent(QGraphicsSceneMouseEvent*)+634()

stack:libQtGui.so.4:QGraphicsScene::event(QEvent*)+1135()

stack:libQtGui.so.4:QApplicationPrivate::notify_helper(QObject*, QEvent*)+180()

stack:libQtGui.so.4:QApplication::notify(QObject*, QEvent*)+401()

stack:libQtCore.so.4:QCoreApplication::notifyInternal(QObject*, QEvent*)+123()

stack:libQtGui.so.4:QGraphicsView::mousePressEvent(QMouseEvent*)+665()

stack:libQtGui.so.4:QWidget::event(QEvent*)+1798()

stack:libQtGui.so.4:QFrame::event(QEvent*)+51()

stack:libQtGui.so.4:QAbstractScrollArea::viewportEvent(QEvent*)+436()

stack:libQtGui.so.4:QGraphicsView::viewportEvent(QEvent*)+111()

stack:libQtGui.so.4:QAbstractScrollAreaFilter::eventFilter(QObject*, QEvent*)+53()

stack:libQtCore.so.4:QCoreApplicationPrivate::sendThroughObjectEventFilters(QObject*, QEvent*)+154()

stack:libQtGui.so.4:QApplicationPrivate::notify_helper(QObject*, QEvent*)+140()

stack:libQtGui.so.4:QApplication::notify(QObject*, QEvent*)+3043()

stack:libQtCore.so.4:QCoreApplication::notifyInternal(QObject*, QEvent*)+123()

stack:libQtGui.so.4:QApplicationPrivate::sendMouseEvent(QWidget*, QMouseEvent*, QWidget*, QWidget*, QWidget**, QPointer<QWidget>&)+225()

stack:libQtGui.so.4:QETWidget::translateMouseEvent(_XEvent const*)+1566()

stack:libQtGui.so.4:QApplication::x11ProcessEvent(_XEvent*)+5101()

stack:virtuoso:hiqmotif_event_dispatcher(_XEvent*)+2717()

stack:libXt.so.6:XtDispatchEvent+177()

stack:virtuoso:hiiProcessEvent+651()

stack:virtuoso:cdsHiqtMotif::processEvents(QFlags<QEventLoop:rocessEventsFlag>)+165()

stack:libQtCore.so.4:QCoreApplication::processEvents(QFlags<QEventLoop:rocessEventsFlag>)+65()

stack:virtuoso:hiiFillCIWInPortCB+822()

stack:libil_sh.so:iliBGetc+110()

stack:libil_sh.so:ilGetCharPort+116()

stack:libil_sh.so:input+116()

stack:libil_sh.so:ilyylook+191()

stack:libil_sh.so:ilyylex+43()

stack:libil_sh.so:ilyyparse+1768()

stack:libil_sh.so:ilReadport+550()

stack:libil_sh.so:iliTopLevel+862()

stack:libil_sh.so:ilTopLevel+54()

stack:virtuoso:hiMainLoop+768()

stack:virtuoso:rde::startHiMainLoop()+4226()

stack:virtuoso:Tcl_Main+781()

stack:virtuoso:TclCommandAdaptor::mainLoop(int, char**, char const*, std::vector<ctuString, std::allocator<ctuString> > const&, void (*)())+873()

stack:virtuoso:finaleEntry(int, char**, char const*, bool, finaleAppHarness*)+7672()

stack:virtuoso:rdeStartMain(int, char**)+61()

stack:virtuoso:main+1162()

userenv:ORBIT_SOCKETDIR=/tmp/orbit-appleyuchi

userenv:__DFII_INTEG_NC_PATH__=/home/appleyuchi/Cadence/IC6151/tools/inca/bin

userenv:HOSTNAME=localhost.localdomain

userenv:IMSETTINGS_INTEGRATE_DESKTOP=yes

userenv:GPG_AGENT_INFO=/tmp/seahorse-Qkvqxz/S.gpg-agent:2118:1;

userenv:CDNS_QTDIR=/home/appleyuchi/Cadence/IC6151/tools/Qt/32bit

userenvESKTOP_STARTUP_ID=

userenv:TERM=xterm

userenv:SHELL=/bin/bash

userenv:HOST=localhost.localdomain

userenv:XDG_SESSION_COOKIE=e48f359e716e09a43821a8c100000020-1366224759.904054-507551486

userenv:HISTSIZE=1000

userenv:GTK_RC_FILES=/etc/gtk/gtkrc:/home/appleyuchi/.gtkrc-1.2-gnome2

userenv:WINDOWID=79704819

userenv:CDS_LANG=en_US.utf8

userenv:CDS_RDE_APP_MODE=vsr

userenv:QTDIR=/home/appleyuchi/Cadence/IC6151/tools/QT

userenv:QTINC=/usr/lib/qt-3.3/include

userenv:W3264_ENV=/home/appleyuchi/.kshrc

userenv:CDS_SET_LOCALE=C

userenvC_ALL=C

userenv:IMSETTINGS_MODULE=IBus

userenv:USER=appleyuchi

userenv:GROUP=appleyuchi

userenvD_LIBRARY_PATH=/home/appleyuchi/Cadence/IC6151/tools/lib:/home/appleyuchi/Cadence/IC6151/tools/QT/lib:/home/appleyuchi/Cadence/IC6151/tools/Qt/32bit/lib:/usr/sfw/lib:/home/appleyuchi/Cadence/IC6151/oa_v22.41.004/lib/linux_rhel40_gcc44x_32/opt:/home/appleyuchi/Cadence/IC6151/tools/Qt/32bit/lib:/home/appleyuchi/Cadence/IC6151/tools/dfII/lib:/home/appleyuchi/Cadence/IC6151/tools/sev/lib:/home/appleyuchi/Cadence/IC6151/tools/lib:/home/appleyuchi/Cadence/IC6151/tools/inca/lib:/home/appleyuchi/Cadence/IC6151/tools/lib/SuSE/SLES11

userenv:TCL_LIBRARY=/home/appleyuchi/Cadence/IC6151/tools/dfII/etc/tcl8.4

userenv:SSH_AUTH_SOCK=/tmp/keyring-7m035B/socket.ssh

userenv:HOSTTYPE=i386-linux

userenv:GNOME_KEYRING_SOCKET=/tmp/keyring-7m035B/socket

userenv:LIBPATH=/home/appleyuchi/Cadence/IC6151/tools/lib:/home/appleyuchi/Cadence/IC6151/tools/QT/lib:/home/appleyuchi/Cadence/IC6151/tools/Qt/32bit/lib:/usr/lpp/X11/lib/R6:/usr/lib

userenv:USERNAME=appleyuchi

userenv:SESSION_MANAGER=local/unix/tmp/.ICE-unix/2091,unix/unix:/tmp/.ICE-unix/2091

userenv:CORNERS_INST_DIR=/home/appleyuchi/Cadence/IC6151/share/java/COM/cadence/seaStars/corners

userenv:A__z="*SHLVL

userenvATH=/home/appleyuchi/Cadence/IC6151/bin:/home/appleyuchi/Cadence/IC6151/tools/bin:/home/appleyuchi/Cadence/IC6151/oa_v22.41.004/bin:/home/appleyuchi/Cadence/MMSIM10/tools/bin:/home/appleyuchi/Cadence/MMSIM10/tools/ultrasim/bin:/home/appleyuchi/Cadence/MMSIM10/tools/spectre/bin:/home/appleyuchi/Cadence/MMSIM10/tools/dfII/bin:/home/appleyuchi/Cadence/IC6151/tools/iccraft/bin:/home/appleyuchi/Cadence/IC6151/tools/plot/bin:/home/appleyuchi/Cadence/IC6151/tools/dracula/bin:/home/appleyuchi/Cadence/IC6151/tools/dfII/bin:/home/appleyuchi/Cadence/IC6151/tools/dracula/bin:/home/appleyuchi/Cadence/IC6151/tools/plot/bin:/home/appleyuchi/Cadence/IC6151/tools/dfII/bin:/home/appleyuchi/Cadence/MMSIM10/tools/bin:/home/appleyuchi/Cadence/MMSIM10/tools/dfII/bin:/usr/lib/qt-3.3/bin:/usr/kerberos/sbin:/usr/kerberos/bin:/usr/local/bin:/usr/bin:/bin:/usr/local/sbin:/usr/sbin:/sbin:/home/appleyuchi/bin

userenv:MAIL=/var/spool/mail/appleyuchi

userenvESKTOP_SESSION=gnome

userenv:MMSIM_ROOT=/home/appleyuchi/Cadence/MMSIM10

userenv:CDS_ARCH=lnx86

userenv:QT_IM_MODULE=ibus

userenvD_NO_TMPDIR_WARN=true

userenv:PWD=/home/appleyuchi/Cadence/IC6151

userenv:CDSDIR=/home/appleyuchi/Cadence/IC6151

userenv:XMODIFIERS=@im=ibus

userenv:GDM_KEYBOARD_LAYOUT=us

userenv:LANG=C

userenv:KDE_IS_PRELINKED=1

userenv:GNOME_KEYRING_PID=2081

userenv:MODULEPATH=/usr/share/Modules/modulefiles:/etc/modulefiles

userenv:GDM_LANG=en_US.utf8

userenv:OA_HOME=/home/appleyuchi/Cadence/IC6151/oa_v22.41.004

userenv:LOADEDMODULES=

userenv:KDEDIRS=/usr

userenv:CDS_MPS_SESSION=virtuoso15062

userenv:_dfII_bin_bit=

userenv:LM_LICENSE_FILE=/home/appleyuchi/Cadence/license/license.dat

userenv:GDMSESSION=gnome

userenv:CDS_Netlisting_Mode=Digital

userenv:SSH_ASKPASS=/usr/libexec/openssh/gnome-ssh-askpass

userenv:HISTCONTROL=ignoredups

userenv:df2BaseVhdlin=/home/appleyuchi/Cadence/IC6151

userenv:SHLVL=5

userenv:HOME=/home/appleyuchi

userenv:OSTYPE=linux

userenv:GNOME_DESKTOP_SESSION_ID=this-is-deprecated

userenv:VENDOR=intel

userenv:MACHTYPE=i386

userenv:LOGNAME=appleyuchi

userenv:QTLIB=/usr/lib/qt-3.3/lib

userenv:OA_BIT=32

userenv:CVS_RSH=ssh

userenv:XTAPPPEEKEVENT_SKIPTIMER=1

userenv:DBUS_SESSION_BUS_ADDRESS=unix:abstract=/tmp/dbus-8nNyWRKSkT,guid=6a9bbcd7e1947343034e27ef00000043

userenv:CDS_INST_ROOT=/home/appleyuchi/Cadence/IC6151

userenv:MODULESHOME=/usr/share/Modules

userenv:CDS_LIC_FILE=/home/appleyuchi/Cadence/license/license.dat

userenv:LESSOPEN=|/usr/bin/lesspipe.sh %s

userenv:SHLIB_PATH=/home/appleyuchi/Cadence/IC6151/tools/lib:/home/appleyuchi/Cadence/IC6151/tools/QT/lib:/home/appleyuchi/Cadence/IC6151/tools/Qt/32bit/lib:/usr/lib

userenv:WINDOWPATH=1

userenv:DISPLAY=:0.0

userenv:CDS_ROOT=/home/appleyuchi/Cadence/IC6151

userenv:G_BROKEN_FILENAMES=1

userenv:XAUTHORITY=/var/run/gdm/auth-for-appleyuchi-vwJPE0/database

userenv:COLORTERM=gnome-terminal

userenv:CDS_INST_DIR=/home/appleyuchi/Cadence/IC6151

userenv:module=() {  eval `/usr/bin/modulecmd bash $*`

}

xdpyinfo:name of display:    :0.0

xdpyinfo:version number:    11.0

xdpyinfo:vendor string:    Red Hat, Inc.

xdpyinfo:vendor release number:    11004000

xdpyinfo:maximum request size:  16777212 bytes

xdpyinfo:motion buffer size:  256

xdpyinfo:bitmap unit, bit order, padding:    32, LSBFirst, 32

xdpyinfo:image byte order:    LSBFirst

xdpyinfo:number of supported pixmap formats:    7

xdpyinfo:supported pixmap formats:

xdpyinfo:    depth 1, bits_per_pixel 1, scanline_pad 32

xdpyinfo:    depth 4, bits_per_pixel 8, scanline_pad 32

xdpyinfo:    depth 8, bits_per_pixel 8, scanline_pad 32

xdpyinfo:    depth 15, bits_per_pixel 16, scanline_pad 32

xdpyinfo:    depth 16, bits_per_pixel 16, scanline_pad 32

xdpyinfo:    depth 24, bits_per_pixel 32, scanline_pad 32

xdpyinfo:    depth 32, bits_per_pixel 32, scanline_pad 32

xdpyinfo:keycode range:    minimum 8, maximum 255

xdpyinfo:focus:  window 0x1c00ae2, revert to PointerRoot

xdpyinfo:number of extensions:    27

xdpyinfo:    BIG-REQUESTS

xdpyinfo:    Composite

xdpyinfo:    DAMAGE

xdpyinfo:    DOUBLE-BUFFER

xdpyinfo:    DPMS

xdpyinfo:    DRI2

xdpyinfo:    GLX

xdpyinfo:    Generic Event Extension

xdpyinfo:    MIT-SCREEN-SAVER

xdpyinfo:    MIT-SHM

xdpyinfo:    RANDR

xdpyinfo:    RECORD

xdpyinfo:    RENDER

xdpyinfo:    SGI-GLX

xdpyinfo:    SHAPE

xdpyinfo:    SYNC

xdpyinfo:    X-Resource

xdpyinfo:    XC-MISC

xdpyinfo:    XFIXES

xdpyinfo:    XFree86-DGA

xdpyinfo:    XFree86-VidModeExtension

xdpyinfo:    XINERAMA

xdpyinfo:    XInputExtension

xdpyinfo:    XKEYBOARD

xdpyinfo:    XTEST

xdpyinfo:    XVideo

xdpyinfo:    XVideo-MotionCompensation

xdpyinfo:default screen number:    0

xdpyinfo:number of screens:    1

xdpyinfo:screen #0:

xdpyinfo:  dimensions:    1440x900 pixels (380x238 millimeters)

xdpyinfo:  resolution:    96x96 dots per inch

xdpyinfo:  depths (7):    24, 1, 4, 8, 15, 16, 32

xdpyinfo:  root window id:    0xb5

xdpyinfo:  depth of root window:    24 planes

xdpyinfo:  number of colormaps:    minimum 1, maximum 1

xdpyinfo:  default colormap:    0x20

xdpyinfo:  default number of colormap cells:    256

xdpyinfo:  preallocated pixels:    black 0, white 16777215

xdpyinfo:  options:    backing-store NO, save-unders NO

xdpyinfo:  largest cursor:    64x64

xdpyinfo:  current input event mask:    0xfac033

xdpyinfo:    KeyPressMask             KeyReleaseMask           EnterWindowMask

xdpyinfo:    LeaveWindowMask          KeymapStateMask          ExposureMask

xdpyinfo:    StructureNotifyMask      SubstructureNotifyMask   SubstructureRedirectMask

xdpyinfo:    FocusChangeMask          PropertyChangeMask       ColormapChangeMask

xdpyinfo:  number of visuals:    32

xdpyinfo:  default visual id:  0x21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21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22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97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98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99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9a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9b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9c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9d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9e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9f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a0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a1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a2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a3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a4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a5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a6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a7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a8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a9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aa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ab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ac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ad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ae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af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b0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b1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b2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b3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66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32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sysconf:=====================================================================

sysconf:[Copyright 2002-2010]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sysconf:This  program and online  documentation  may not be copied, modified,

sysconf:re-published, uploaded,  executed, or  distributed in any way, in any

sysconf:medium, whether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sysconf:from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sysconf:=====================================================================

sysconf:============== checkSysConf:  Version 3.16 ====================

sysconf:Configuration checks failed, status is: FAIL

sysconf:checkSysConf cannot reliably parse your systems /etc/redhat-release file

sysconf:It would appear that the file is non-standard and does not contain release

sysconf:information in the standard readable format.

sysconf:The contents of your /etc/redhat-release is listed below between

sysconf:<RELEASE_FILE> tags.

sysconf:A 'correct' release file should have only one line of content, containing

sysconf:version information in a standard format.

sysconf:<RELEASE_FILE>

sysconf:Scientific Linux release 6.2 (Carbon)

sysconf:</RELEASE_FILE>

sysconf:Please check/correct your /etc/redhat-release file and try again.

sysconf:There is no OEM datafile for IC6.1.5 for the Linux platform.

sysconf:Valid OEM images are :

网友:
不建议使用RHEL6做eda的平台,并不是系统越新越好,linux内核太新跟eda软件不匹配会出现各种问题,RHEL5.8就很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ic5141在rhel5下,check hierachy,会不会异常崩溃?
例如报告segmentation fault?

网友:
我以前license和破解没搞好,也出一堆问题。还以为是却库呢。
反正我用RHEL6.4目前还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有没使用过check hierachy 功能?有没有出现异常退出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有,兄弟能否告知如何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会退出,选every schematic,ref lib 不选check,没问题,ref lib check可能会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ref lib check是哪里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解决了,谢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解决了,换了另外一种linux系统的最新版本,现在ic5141跑得很流畅,非常好。,谢谢您哈

网友(2014-03-24):
回复 网友C:

   请问是哪个系统,RHEL6.几,server,workstation 还是desktop版本 ? or others,我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2015-03-05):
回复 网友C:

   嗨   你好    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7-04-11):
我也类似的报错,
[1] 3588
# WARNING: HOST <andy-virtual-machine>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CADENCE SUPPORTED LINUX CONFIGURATION.
         For More Info,  Please Run '<cdsroot>/tools.lnx86/bin/checkSysConf' <productId>.

virtuoso:   ERROR: The command /opt/cadence/IC617/share/oa/bin/sysname returned an error status:
                            unknown
virtuoso:    INFO: Note that OpenAccess (OA) requires running the Configure phase.
virtuoso:          See the "OpenAccess Installation and Configuration Guide" before
virtuoso:          you complete the configuration step. This manual is included with
virtuoso:          the Cadence product documentation.
请问有办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