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 QAM星座图不理想的问题

楼主(2013-04-18):
请问大家,有谁知道64QAM调制信号,周围的点有很明显的拖尾现象是什么原因吗?
中间的星座图很理想,但是周围的星座很不干净,请问这是由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
通常需要根据你星座图的拖尾形状来判断大概是什么原因。
通常有频偏或者相噪问题导致,以及非线性失真问题导致。

网友(2013-09-02):
非线性比较厉害时的32QAM

非线性比较厉害时的32QAM

网友(2013-10-05):
信号失真,ISI,噪声等

网友(2019-06-03):
首先需要确认频谱仪的特性,什么样的信号会出现拖尾。我的理解,如果信号在一定范围内来回跳变就会出现拖尾。也就是说幅度更大的星座点信号会来回跳变。从这里来推测,有可能信号的幅度高了功放进入非线性曲。你可以尝试把信号功率往下调,看会不会有区别。

网友(2020-01-03):
看上去像相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