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5 DEFT不能启动的解决

楼主(2013-04-18):
这是我安装时候写的文档, 网上还没看到有人类似的解决办法。虽然没用到这个功能, 但总是不舒服. 起码装好了可以学学。
CIW --> Tools --> Technology File Manager... --> DEFT
DEFT 问题.docx (69.24 KB , 下载次数: 101 )

网友:
你的方法我都试过了,eclipse启动成功,就是checkout license的时候报错,看log里面没有相应的记录,so,不知道feature name

不过这玩意没啥大用。。

网友:
用了jave加密,patch没有办法,编辑tf文件用的,能用还是挺方便的。

楼主:
多谢老大指点!装PDK倒是没用过。

网友(2015-10-29):
正好我的不能用,试试

网友:
ic616也启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