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制作尺寸可调的逻辑器件的symbol《已解决》

楼主(2013-04-18):
问题:我想制作尺寸可调的逻辑器件的symbol

以下第二个图为例,直接修改pmosnmos宽长比即可(图中白色字体即是

我的解决方法及所遇问题:

方法:使用pPar

1,在内部schematic里管子的参数里面填pPar("wp"),pPar("lp"),pPar("model")...

       2,然后在inv这个下面的cdf里面加上w,l,model...

问题:

1,如下图所示

修改完length,一切良好

修改total width时,本想修改为pPar("wp"),但是当修改完成时,就变成了如上图所示。

然后我保存设置,就直接跳出了cadence

网友:
参数都用pPar, 不用iPar。
不选“Apply Threshold‘,让Finger Width和Fingers都可以填。
Multiplier:pPar("mp")
Length: pPar("lp")
Finger Width: pPar("wp")
Fingers: pPar("fp")
保存后直接creat symble,就会把参数传递。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谢谢哈!!!纠结了好久,祝您生活幸福

网友(2015-01-14):
    我也是这样调用的,symbol顶层没有问题,但进入到这个cell的schematic,发现里面会显示error,
比如W。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望赐教。

网友B(2022-04-23):
参数都用pPar, 不用iPar。
不选“Apply Threshold‘,让Finger Width和Fingers都可以填。
Multiplier:pPar("mp")
Length: pPar("lp")
Finger Width: pPar("wp")
Fingers: pPar("fp")
保存后直接creat symble,就会把参数传递

这个应该是有效的,虽然会smybol里的尺寸一开始会报error,但先别管,调用的时候,把尺寸写上,就正常了,本人新手不太懂,自己实践的。

网友C(2023-12-04):
引用 网友B:
参数都用pPar, 不用iPar。
不选“Apply Threshold‘,让Finger Width和Fingers都可以填。
Multiplier:pP ...

nmos的参数这么设,
但新建的symbol中的参数怎么设置呢,为什么设置了之后 come from cellview 没有参数显示?

网友(2024-09-10):
您好楼主,请问symbol里面的白色字体“P:4.8/410m”和”N:2.4/450m“是怎么操作出来的?

网友(2024-10-23):
引用 网友C:
nmos的参数这么设,
但新建的symbol中的参数怎么设置呢,为什么设置了之后 come from cellview 没有参 ...

改完schematic后,需要重新生成一下symbol,再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