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的0.18u工艺中的3.3V的管子和0.35u工艺中的3.3V的管子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4-18):
最近设计一个50MHz的PipelineADC,我先用0.35um的工艺,调试一个二级放大器。无奈自己设计能力有限,仿真结果只有400MHz的单位增益带宽和74dB的增益。
今天偶尔用了一次0.18um工艺中的3.3V的管子。调试同样一个二级放大器,仿真结果让我感到惊讶:增益达到125dB,单位增益带宽能做到900MHz!!!!
向各位请教一下,smic的0.18u工艺中的3.3V的管子和0.35u工艺中的3.3V的管子有什么区别?感觉smic的0.18u工艺中的3.3V的管子有点“假”啊!!

网友:
回复 1# wjx197733 正常啊,.18的thick oxide的extrinsic capacitance要比.35的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0.18u工艺中3.3V的管子的寄生电容小,是吗?不知道smic0.35u的工艺能否做到50MHz的频率?

网友(2013-06-22):
二级放大,好高的参数。菜鸟只能仰望

网友:
怎么会有这么大变化?是不是迁移率和Cox都增加了(Lmin越小,Cox越大)?不解。

网友:
不解不解啊

网友(2015-04-18):
模拟管子的性能与参数密切相关的!

网友:
不解不解

网友(2021-04-14):
simulation results should be 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