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P核 DSP48 macro

楼主(2013-04-18):
请问这个ip核能实现四个数(四个输入)相加吗,a+b+c+d这种形式的

网友:
dsp48基本是做乘法器用的
加法器如果真紧可以自己搭啊

网友(2013-08-26):
RE: IP核 DSP48 macro

有没有大神用过dsp48 macro的乘加功能,小弟要验证其p=a*b+c结果仿真结果不对啊,不知道怎么回事(选用spartan3a,无流水线),如果是p=a*b的话验证结果是对的,但是加上C就不对了,仿真结果如下

网友(2015-05-19):
回复 网友A:

   你那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