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的vivado hls怎样加载其他系列fpga,而不单纯的V7系列fpga

楼主(2013-04-18):
我现在正在使用Xilinx的Vivado HLS 2013.01版本的软件,里面提供可选择的FPGA都是Xilinx的v7系列的,但现在手头上有一块Spartan-6的板子,想问下,我该怎样加载Spartan系列的FPGA device到Vivado HLS软件中,使我能下载到FPGA板上,进行验证?
盼望各位大侠的指导,谢谢!

网友:
Vivado 支持仅从7系开始

网友(2013-06-14):
Vivado适合高级别的,Spartan系列的还是规规矩矩用ISE比较好,不是越高级的东西越好,符合自己的才最好

网友:
LZ确定是用的Vivado HLS而不是Vivado吗?
Vivado HLS是不限定FPGA的,如图

Vivado只能用于7系列FPGA

网友(2014-10-31):
回复 网友A:

   请问您下的是什么版本?我下载的vivado hls14.2支持的器件里找不到spartan 系列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The vivado software only support new devices that over than 28 nm devices. The past devices needed to use ISE softw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