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3-04-18):
在《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这本书里,讲单级放大器里,讲到放大器的速度,请问这个速度具体指的是什么啊?谢谢!!!!

网友:
对脉冲(例如方波)的响应, 例如SR 压摆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谢谢你!我看功率放大器设计中,也不怎么看SR,不知道实际情况是否如此!

网友:
貌似是fT吧?

网友:
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