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闭terminal 时,正在运行的cadence 也被关闭了?怎样设置

楼主(2013-04-18):
请教关闭terminal 时,正在运行的cadence 也被关闭了?怎样设置使关闭termnal时,cadence不关闭

网友:
运行icfb时 在terminal中输入 icfb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了,没有起作用,还是如此!之前我用过一个5141的版本icfb&启动cadence,关掉terminal,cadence没有被关闭,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很简单的问题。
如果你使用的终端是CSH或者TCSH,就是说在终端里键入ps命令,得到的输出里面有/bin/tcsh的话,
那么你使用icfb&启动的话,关闭终端,Cadence依然活着。

如果你使用的终端是BASH的话,就是说你在终端里键入ps命令,得到的输出里面有/bin/bash的话,
那么你使用icfb&启动的话,关闭终端,终端里开启的程序,包括Cadence会被关闭。

你可以选择使用CSH,注意CSH的.cshrc初始化文件与BASH的初始化文件.bashrc语法不同,可能需要修改。
或者选择使用BASH,但启动工具前边加上nohup前缀,就是像这个样子

  1. nohup icfb&

网友:
多谢多谢,我还以为小问题,没放在心上呢

楼主(2013-05-23):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试试,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已经将shell改成csh,可是现在遇到的是icfb&无法启动,说没有命令,但是我检查了路径是对的,这是什么情况?请教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2020-08-12):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2021-08-30):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大哥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我的系统好像是.bashrc的,之前关闭terminal时cadence并不会关闭的,但是在我

.cdsinit里加了个改变CIW窗口位置的语句后,然后就关闭terminal后cadence也关闭了

我加的语句是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400:150 1200:600))

这是为什么呢?

求解答,顺便问问,有没有设置自动打开library manager窗口也能像设置CIW窗口大小的语句呢?

网友(2023-09-14):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的好像不行,不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