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动态比较器

楼主(2013-04-18):
关于动态的锁存器,我们也应该首先从静态的工作状态
去调整每个管子,使其工作在饱和区吗?
如何去确定图中Vin+和Vin-的输入范围,使这个比较器
可以正常工作。Vdd=3V,Vin+=1.5V,Vin-加入一个
1.45V~1.55V的脉冲信号,输出波形如下
可以发现,该动态比较器没有比较效果,输出完全跟随
时钟信号。
我在想,这应该是输入电压加的不正确,导致下面的NMOS fip-flop
没有正确的工作点,一直没有开启,致使当CLk为高时,输出都同时为高
。那我们应该如何去调整呢。
PS:Allen第八章比较器中讲到内建阈值锁存比较器提到下面的输入管工作
在三极管区域是何意,为何不是饱和区
附件是一片比较器论文,没有看明白,M12到底有多大作用

网友:
估计你的转换点没有调好,先用三角波看看,把转化点先调到1.5附近,输入管偏在线性区这样管子可以取大点

网友:
M12是让比较器工作前“清零”,等电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按你的意思就是说,若没有M12管,时钟1为低电平时a点和b点的电位是不一致的对吧,因为输入对管和M4,M5组成了电流的通路。可以这样理解吗?
如果按我图中的接法,就算没有M12管,“清零”时,a点和b点应该都是差不多的地电位“0”?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调节转换点的时候应该是,一直让时钟处在高电位,调节静态的工作点对吧,使输入管在1.5V时,各个管子都能正常工作导通,然后在一端固定,一端加一个变化的信号,这种理解对吧?
调工作点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输入端都加入了1.5V的直流电压,那么我应该让下面的交叉耦合的NMOS对的栅电压高一些好呢,还是低一些好

网友:
没错啊,你的转换点在1.45~1.5这个范围内吗,下面的工作点一般都不高吧,因为可以让输入管偏在线性区,不过你图上的好像太低了哦,至少要大于交叉耦合管的阈值吧

网友:
比较器是打信号工作,因为有clock。所以应该在两个clock phase分别分析。

网友:
不需要从静态的工作状态去调整每个管子,使其工作在饱和区吧?

楼主:
不需要从静态的工作状态去调整每个管子,使其工作在饱和区吧?
引用 网友C:

    呵呵,你这句话是肯定句呢,还是疑问句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觉得没必要饱和,反正用的时候肯定不会在饱和区的,不过好像在饱和附近调会好调一点

网友:
输入管不需要在饱和区吧,只需要提供通路放电就行,电路的上面是一个latch,下面两个输入相当与两个电阻,当电阻不同时,两边电流不一样,当一边的先放电到Vdd/2后就跳变

网友(2013-05-18):
回复 楼主:

M12是用来消除比较结果的吧,M12导通时,输出都被拉到电源电压

网友(2016-03-18):
真该做这个,学习学习

网友(2016-08-10):
为了产品 我来看看

网友(2017-08-30):
正在学习ADC,比较器很重要,get了。

网友(2017-11-05):
比较器是不需要工作在饱和区的,它本身就是非线性,你可以试试把差分信号调大点,输入改成锯齿波扫描形式。还有可以在前面加一级预放大。

网友(2018-05-22):
比如魔域他介绍一下去

网友:
你贴出的电路中,感觉输入对管的gm太大了,把输入对管的source断接一起用一个几个uA的电流源下拉,应该就可以工作起来了

网友(2018-11-19):
谢谢,把论文下下来参考学习一下

网友(2019-01-28):
这就是动态比较器?

网友(2022-04-01):
调锁存器的时候不需要,保证每个管子都工作在饱和区但是需要自己分析你的上拉网络和下拉网络到输出的关系是否正确

网友(2022-06-02):
为什么CLK接了PMOS和N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