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double-width Net 疑惑

楼主(2013-04-18):
icc 进行route的时候,定义了 double-width 的NDR,但是route之后,发现出来的net有些地方就莫名其妙的从双倍宽度跳成了default的单倍线宽,而且旁边走线也不复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首先要确认那根net是否读到你定义的rule
get_att [get_flat_nets XXX] net_route_ru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这个我可以肯定是定义到了的,因为同一个Net_id,突然在某个地方,就从double跳成default的了!但还是同一条Net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是你的配线空间不足,ICC route的优先级高于NDR

网友:
可以定义成hard rule 吗? EDI 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看线的属性是不是已经是default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