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连续时间sigma-delta 调制器中4bits量化器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3-04-18):
我在搭建CT sigma-delta调制器时,采用的是4位量化,参考的文献中给出了其中如图所示的连接方式,并做如下解释:左侧是加法(Adder)单元,15 个比较器按照图中所示跨接在电阻梯上,输出 15 位的温度计码。当Adder 单元电流流入流出为 0 时,Q1~Q8 输出为 1,Q9~Q15 输出为 0,温度计码表示为 8,转换成 4 位二进制码得 1000,此时调制器输入差分信号为 0;在此基础上,当调制器输入差分信号为正时,右侧电阻梯上电流减小,各电阻端电压上升,同时,左侧电阻梯上电流增大,各电阻端电压下降,因此,温度计码输出增大,直到 15;同理,当差分输入信号为负时,温度计码输出减小,直到 0。由于调制器输出为 4 为二进制码,因此,最后需要一个码制转换电路。

我遇到的问题是即使差分输入为最大时,两侧电阻上的电流大小不同,但并足以使得温度计码全部输出1;即使差分输入为最小,也不足以使得温度计码全部输出为0;事实上,两侧电阻上流过的电流相差并不明显。我不懂是我调节的adder性能不够,还是本身这种连接方式不对?毕竟采用这种上下交叉的方式,最上端与最下端的电压差还是挺大的。望各位解答。

楼主:
等待熟悉者解答

网友(2013-07-15):
朋友,我也在做连续时间的Sigma Delta ADC,加个qq交流下吧,525160268,胡建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