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0 cds.lib问题

楼主(2013-04-18):
各位大侠我在ic610中遇到下面的问题:
  ic610在启动后提示找不到任何cds.lib文件,我在"安装目录/share/cdssetup"下放了一个cds.lib文件:
DEFINE cdsDefTechLib ../../../tools/dfII/etc/cdsDefTechLib
DEFINE basic home/eda/ic610/tools/dfII/etc/cdslib/basic
DEFINE analogLib home/eda/ic610/tools/dfII/etc/cdslib/artist/analogLib
出现如下错误提示:home/eda/ic610/tools/dfII/etc/cdssetup/home/eda/ic610/tools/dfII/etc/cdslib/artist/analogLib不存在和
home/eda/ic610/tools/dfII/etc/cdssetup/analogLib home/eda/ic610/tools/dfII/etc/cdslib/artist/analogLib不存在并且说他们在我的cds.lib中定义过,在libaray manager中只能看到一个空的cdsDefTechLib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呀

楼主:
补充一下,即使我把cds.lib中的cdsDefTechLib定义删除了,还是只有cdsDefTechLib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路径不对,是/home/……

不是
home/……

楼主:
不是/home我试验过了/home...立刻提示有错误了,不是警告了。而且我看了系统其它地方带的cds.lib文件的路径前面都没有/,都是home/eda/ic610.......

网友:
IC610开始貌似有启用新的库定义文件叫做
lib.defs

楼主:
在错误提示中,我没有写全,全部是不能找到cds.lib或者是lib.defs

楼主:
解决了直接输入包含dfII里的cds。lib其它的都不要就没问题了。但是又出现了新问题,在原理图中,插入symbol时,字体都是乱码,显示什么不能转换字符串-adobe -helvetica-bold-r-*-*-12-120-*-*-*-*-iso8859-1 to type fontstruct。
另外在跑spectre时报错,please run getspetrefiles或者发邮件求助了
哪位大侠知道怎么解决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yum install xorg-x11-fonts-75dpi.noarch xorg-x11-fonts-ISO8859-1-75dpi.noarch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根本就没指定到相应的lib,当然是报错的

网友(2021-01-11):
这是什么,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