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10nm工艺100MHz时钟,36比特加法器的设计、综合

楼主(2013-04-18):
自己搞定了。还是有地方设得不对。应该跑到200MHz都没问题的。谢谢关注。

一个36比特的加法器模块,纯组合电路,是直接assign o=a+b这么写的。
现在发现,跑110nm工艺100MHz的综合时序过不了,怎么都差了1.15ns左右。
综合用的compile_ultra,已经加了-timing选项。

想请教的是:
1)RTL这样直接assign让dc去优化的风格妥当吗?还是有什么别的更好的风格?比如直接调用库里的元件之类的
2)compile_ultra是不是已经会自动调用design_ware库,对加法器作最优化了?还有什么可以进一步优化的设置吗?
3)如果1个cycle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完成的话,想请教一下大家的经验吧,100MHz时钟大概加法器最多做多少位宽?

网友:
能看出综合后的加法电路类型是串行相加还是超前进位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己搞定了。还是设置上有不对的地方。
本来综合出的是串行的,所以不行。现在能综合出超前进位的了。
谢谢。

网友(2014-04-28):
回复 网友B:
    通过什么设置可以修改综合的类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根据时序的松紧,dc会自动选择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一般DC综合的效果 与自己用verilog写的再去综合 性能等方面区别大不?

网友:
不好意思,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