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RAM控制器

楼主(2013-04-18):
SDRAM控制器可不可以直接用quartus里面的SOPC build生成?

网友:
可以的,现在新版本是QSYS了

网友:
可以 ,如果设计并不关注SDRAM控制器这部分的逻辑的,是一种很快的系统集成的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我用SOPC生成了一个就试着用了一下,但好像读写不是连续的偶尔会会有一段无效状态,也看不出啥规律,请教一下生成的SDRAM怎么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生成的SDRAM控制器以后SDRAM的读写就跟一般的RAM一样了么?连续的给地址就会连续的读出数据么?

网友:
你好好看看sdram的数据手册,不懂数据手册没法写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是看了sdram的时序感觉挺麻烦就想直接生成一个直接用,但生成的控制器不知道怎么用,哎。。。

网友:
建议看一下SDRAM手册,包括里面参数配置的内容。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建议,我看了一下参数配置,但发现手册上说要配置sdram突发长度这个参数,可我用SOPC生成时没有突发长度配置,所以就不知道怎么用了。。。。。。

网友:
看看ALTERA SDRAM IP的手册即可了

网友:
RE: SDRAM控制器

回复 楼主:
既然做芯片接口别嫌麻烦,其实sdram的控制程序很简单,主要是合理分配刷新次数,在64ms需要8192个刷新命令。如果是连续地址读写比较好弄,如果是突发地址,那burst——length只能设置为1.这个在sdram初始化过程中就定义了。就算考虑时序,1200行程序代码足够了。

网友:
既然做芯片接口别嫌麻烦,其实sdram的控制程序很简单,主要是合理分配刷新次数,在64ms需要8192个刷新命令。如果是连续地址读写比较好弄,如果是突发地址,那burst——length只能设置为1.这个在sdram初始化过程中就定义了。就算考虑时序,1200行程序代码足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关注控制器逻辑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qq号1298256675  能在qq上请教你么?

网友:
可以的,之前用到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用。。。。。。。。。。。。。。

网友:
SDRAM的控制器还是比较简单的。网上类似的代码应该比较多,实在不行自己写一个也容易

网友:
在使用时要注意下,pll输出给外部SDRAM时钟的相移问题。

网友:
要做好还是挺难的

网友:
慢慢来,呵呵,任何东西都有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