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aker建工艺库

楼主(2013-04-18):
一个TF文件,在cadence下建工艺库成功了,在laker下,一直建不了。是方法错了,还是TF文件要修改才能用?

是TF文件要经过转换才能用

网友:
好像是不同的TF档~

网友:
cadence ㄉ tf
laker 無法使用

网友:
    不同工具的tf不一样的,必须重新编写,不过laker他们本身有工具能够转换cadence的tf到laker.tf的。

网友(2013-10-06):
不同工具的tf不一样的,必须重新编写

网友:
回复 网友A:

tf文件都需要自己编写吗

网友:
正在研究如何去写 tf

网友:
how to do it ???

网友(2018-05-01):
回复 楼主:

   两个tech不一样。不过也不需要自己写,PDK库下面会有对应的tech,问问你们公司的CAD。

网友(2018-09-04):
tf须重新编写

网友:
laker 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