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知道Linux下的silvaco安装的文件rpc.sflmserverd在哪下载?

楼主(2013-04-18):
我的错误如图所示。

楼主:
请问有谁知道啊?跪求大神!!!!

楼主:
没人啊,有人知道吗?

网友:
sflm -start

先用上面的command 启动,再运行deckbuild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的两位啊,我现在是安装成功了,但是运行的是redhat9.0的linux,在虚拟机里面装的,silvaco版本的是2006的啊,进去运行程序的过程中还是会报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啊!在redhat9.0装的2006版的,运行的时候,当点击高亮文本.structure,显示tynoplot时候会出现错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在虚拟机里面运行的!

网友:
我看最简单是在虚拟机里Linux里建个环境变量 指向虚拟机的IP地址,SFLM在Win里运行。

网友(2014-10-09):
回复 网友C:

   环境变量怎么定义呢我使用的事ubuntu版的

网友(2015-01-01):
回复 网友D:

   有没有找到

网友(2018-08-02):
看看是啥样的

网友(2020-05-19):
/app/silvaco/lib/rpc.sflmserverd/8.2.12.R/x86_64-linux/rpc.sflmserverd.sh: line 21: /app/silvaco/lib/rpc.sflmserverd/8.2.12.R/x86_64-linux/rpc.sflmserverd.exe: cannot execute binary file
rpcinfo: RPC: Program not registered
Verification failed for sflm on 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rpcinfo: RPC: Program not registered
Verification failed for sflm on 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rpcinfo: RPC: Program not registered
Verification failed for sflm on 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rpcinfo: RPC: Program not registered
Verification failed for sflm on 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rpcinfo: RPC: Program not registered
Verification failed for sflm on 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rpcinfo: RPC: Program not registered
Verification failed for sflm on 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RPC server verification failed.
此問題該如何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