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中计算器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3-04-18):
诸位,我想在计算器中完成0.1/i的计算,该怎样操作呀,试了好久都没有搞定

楼主:
ic610里面不知道怎么没有集成AWD波形显示工具,那个比较好处理

网友:
计算器默认是逆波兰式。
0.1   ENTER
i       /
按照这个顺序输入就好了。
或者Option菜单里取消勾线RPN(Reverse Polish Notation)模式

楼主:
谢谢你,按照你的方法,我在里面得到了我想要的表达式,点击生成波形的按钮,出现了这样的警告,请问您该怎么处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