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delta sigma仿真

楼主(2013-04-18):
delta sigma在spectre仿真中,如何加输入信号?另外第一积分器的运放的等效输入噪声只看信号带宽内的吗?输入信号带宽是1K,是否要加chopper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做的是输入信号为交流的sigma-delta吧?输入信号加交流就可以了,1K的带宽,输入信号频率在信号带宽内就可以了,对于幅值,使得系统稳定就可以了。信噪比会随着输入信号幅值的增加而稍微增加。

这种sigma-delta对offset不敏感,一般不需要用chopper。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delta-sigma adc为何对offset不敏感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输入信号为ac,第一次采样和第二次采样的点信号值是不相等的,每次都增加一个固定offset,对结果影响不大。具体有多大的影响,我也没有算过,就仿真结果看,几乎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你说的对仿真结果没影响,是哪些仿真结果呢?动态性能如snr或thd,还是静态性能呢?
    我也知道这个结论,只是比较模糊,是不分任何应用的情况下,sigma-delta adc都对offset不敏感吗?也就是说是个本质的问题,还是某些应用中不关心offset呢?确实sigma-delta adc是不关心INL、DNL等静态特性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次,你的分析并没用说明sigma-delta和其它adc的如pipeline adc的区别,你的理论对所有adc都适用吧?那么按照你的推理,是否可以推出pipeline adc也对offset不敏感呢?显然是不对的呀!能进一步讲述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仿真的SNR是几乎没影响的,其他参数没有仿真。
至于你提到的那些理论,本质上应该是由sigma-delta的过采样产生的。
具体的解释,我也不清楚,你可以查阅相关文献。比如《Understand 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

网友:
回复 楼主:

    关于是否要加chopper,要看系统要求,如果需要low offset,就可以加chopper,如果系统不关心offset的影响,就不用加了。
有一篇专门讲加chopper降低offset的论文,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293336&highlight=sigma%2Bdelta%2Boffset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积分器的运放的等效输入噪声只看信号带宽内的吗?

网友(2014-12-25):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2015-03-30):
    请问,系统是否需要low offset,是由系统的那个参数决定的,是SNR吗?
还是其他参数?
也就是说,我看到系统的哪些参数,在怎样的范围上,就表示这个系统需要 low offset.
谢谢。

网友(2020-03-24):
just learning SD AD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