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于Cadence的IC设计》第⑤章疑问

楼主(2013-04-18):
第五章最后,在Result Bowser里的第二个下拉菜单,有DB10和DB20选项,资料的解释:DB10是电压幅值,DB20则是功率增益。

    这个功率增益指的是什么~~

网友:
不是电压增益用20log,功率用10log吗?新手的解答,仅供参考

网友:
DB20,DB10,表示对幅度A以20logA和10logA计算结果,如果是电压幅值采用DB10,如果是功率增益祖旭采用DB20,一般情况下,在波特图中DB20更为常用,也就是说,对电路进行电压放大倍数的仿真时一般也采用DB20来显示增益曲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在以前老师给的资料上看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资料上的原话........并不是我想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