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 管 T 电极 是做什么用的?谢谢

楼主(2013-04-19):
在SMIC 射频0.18um工艺中,有种mos,具备D、G、S、B、T五个电极
请问下射频中T电极的作用是?谢谢啊

网友:
应该是trench端!看隔离的结构电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再详细些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一下器件的cross section,就知道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