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求助~~LEC 问题

楼主(2013-04-19):
用rc综合处的netlist 做code跟netlist的lec时提示
compared points are: non-equivalent
G +  DFF  _reg[1]
R +  DFF _reg_1_/U$1
是不是renamed的问题 呀
使用命令 add renaming rule r0 "_reg_%d_\/U\$%d" "_reg\[@1\]" -reversed 结果一样

网友(2013-05-31):
我是刚学习lec,你可以试试在lec mode下使用analyze_noneq命令来查看不等效的原因。
请教:在rtl里面有个寄存器addr_4[12:5],用rc综合之后的netlist中变成了addr_4[7:0],然后进行lec验证就不能等效了,于是我就使用add renaming rule 命令,放在read library和read design之前。结果lec验证就跑不动了,一直停在一个位置不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
综合时如果加add renaming rule  lec时同样需要加一个add remaing rule.我发现单独把出问题底层模块拿出来,rc之后lec比较没有问题。查看原因 应该是 功能相同的信号 有一个被优化掉 导致跟另外一个信号有关point出现non-equival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