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闭terminal时,正在运行的cadence5141也被关闭了?

楼主(2013-04-19):
请教关闭terminal时,正在运行的cadence5141也被关闭了?怎样设置,已经试过了icfb&和icfb &,还是如此,之前我见过一个cadence5141,关闭terminal的时候在运行的cadence5141没有被关闭,不知道在哪里设置,不知道谁知道的?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最好的方法应该还是vnc,或者remote desktop

网友:
这个看shell类型,bash下关闭终端打开的virtuoso窗口也会关闭,csh下就不会
localhost:~$ csh
% virtuos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