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路劲如何约束

楼主(2013-04-19):
某个数字电路,外部会输入一个信号IN,但是这个信号的频率未知,数字电路会用某时钟clk对这个信号进行采样,电路为两级D触发器同步采样。
那么在设置set_input_delay时,对IN信号要如何加入约束?

set_input_delay -clock clk -min/max $value [get_ports IN]可否?

但是这样的约束默认了IN信号是一个clk域下的数据,与实际情况不太符合,求指点一二

网友:
如果是异步,你需要?看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异步电路,已经在内部做了相关的同步处理,用两级DFF做同步,其实说实话是加不加input_delay我认为都无所谓,但是我们boss说,要根据内部的DFF的时钟来做set_input_delay -clock DFF_CLK 的处理,我表示很难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们boss到底懂不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