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栅极击穿是开路还是短路?

楼主(2013-04-19):
从文献上看到,由于静电原因导致MOS管栅极击穿,而所谓击穿是指电流穿通,问题是
穿通之后呢?是会漏电很大,还是直接开路了?

网友:
在检测场效应管时要同德运网友说的那样,栅极G与源极S短接一下,放掉栅极的积累电荷。我一般都是加电和负载测试:12或24 伏直流伏电源加灯泡会或继电器、电线、水,源极S接电源负极,负载(灯泡、继电器,继电器的电压与电源一致)一端接正极,另一端接电线引出接场效应管的漏极D,栅极就悬空,一般第一次加电都会导通,这是,双手的手指沾水打湿一下,一只手摸电源负极,另一只手摸一下栅极,正常N沟道的立马截止关断;摸负极的手拿开,再摸栅极应该导通,不行就一手摸一下电源正极一手摸栅极,要导通,关不断就是短路以报废,P沟道的就反着来实验。 你的表述还不能判断是否损坏,要继续测量,栅极击穿意味短路,不受控就是损坏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MOS管在芯片内,无法按你说的测,而且是当作电容用的.

网友:
一般gate 击穿都是伴随大电流现象的。

网友:
感觉都是短路,漏电流会增加;对于MOS,栅级都算断路

网友:
应该是能测到一个道通电阻

网友:
一般是类似于短路,实际上电流过大才烧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