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步复位导致后仿出现X态

楼主(2013-04-19):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sync_rst)
  sig <= 1'b0
else
  ....
end
上面的电路,功能上sync_rst的优先级最高,但综合后的netlist并不是这样。导致同步复位出现x态。严重影响netlist仿真。

网友:
"功能上sync_rst的优先级最高" 啥意思?
同步复位寄存器出x, 看看时钟和复位的关系吧先

网友:
你确定这个不是timing violation造成的X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