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Hot NWELL DRC rule 大些

楼主(2013-04-19):
我看到的Hot NWell 电压 一般比cold nwell 低
那这样的话,为什么还需要跟nwell 外的 active 留有
比cold nwell的还要大的 间距呢?

网友:
不知道对不对,因为这个NWELL电位是浮动的,对周围有影响

网友:
worry about latch up issue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劳驾问下HOT NWELL电阻是不接VDD的么?

网友:
你是指P+ diffusion电阻坐在nwell中么?nwell不一定接VDD,但需要保持nwell零偏或反偏
若果正偏就是diode,电会从nwell漏走

网友:
一般情况下,把电阻放在 NWELL 里,然后再把 NWELL 接在地上。这样 NWELL 上就比较干净。

网友(2013-06-26):
应该是从latch up 问题考虑的。

网友(2015-10-28):
hot nwell 没接最高点位而已,它和最高电位的nwell之间会发生latch up 吗?   哪位大侠从寄生器件及latch up原理的角度解释一下? 能把导致latch up的寄生电路画出来更好了

网友:
位移电流的影响,TLU风险增高,故而需要更大的距离

网友:
位移电流的影响,TLU风险增高,故而需要更大的距离
引用 网友B:

    TLU风险中的TLU指代什么? 位移电流的形成是因为两个Nwell的电位不同从而会有电流从高电位Nwell流向低电位Nwell吗?还是其他的意思

网友(2016-03-02):
hot well接的不是最高电位,容易受到干扰产生latch up吧。

网友:
可以简单的认为两个hot Nwell 的 N+有电位差吧,这样寄生BJT就比较容易导通,容易漏电,所以要适当拉大距离。

网友:
hot NWELL 与cold NWELL之间有压差,存在寄生NPN开启风险(latch up),所以他们之间rule比正常的大写,且一定要用P ring隔开。此外hot NWELL如果可能出现负压更需要考虑latch up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