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EEPROM读/写地址是不是都是自动增加??

楼主(2013-04-19):
RT最近小弟在研究EEPROM接口控制verilog程序,在非配地址时遇到个难题,就是不知道芯片内部的读写地址是不是都是自动增加的,还望大神指教,谢谢了

网友:
好像不是
不过也要看你的是不是在纯eeprom外包wrapper了
仔细看文档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文档,上面说了读数据的时候地址指针自动增加,但是没有提到写指针问题,不知道写指针是不是自动增加(芯片型号是25XX256)

网友:
那应该是外包了wrapper
你仿一下或者是用FPGA调试一下试试看不就行了

网友:
有没有那个EEPROM的model啊?有的话仿真一下。没有的话,只能实际硬件上去试试了,抓波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