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的管脚电平问题

楼主(2013-04-20):
请教一下各位,fpga的引脚电平(I/O standard)应该设置为多少呢,当然和芯片连接的时候可以参考芯片的说明,其他时候,比如LED,外接晶振,按键啊,这些时候电平设为多少合适,是不是越低越好,这样功耗少一些?

网友:
按照通常用的参考设计就好,比如LVCMOS / LVDS 2.5V,用得最多,
如果没有很多经验,最紧要保证的是功能正确、稳定性等;等足够丰富后,再考虑低功耗之类的高级手段。欲速则不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