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LY GATE 连线

楼主(2013-04-20):
POLY GATE 连线 是用POLY连线 还是 金属连线好呢?看到这样的 说法不理解:用POLY连线充放电相对均匀,用金属连线会有不同的寄生电阻,跟GATE的电容无法达到相同的充放电RC时间
求教

网友:
同不理解,应该是poly的寄生电阻比较大才对呀。

网友:
用在哪里?有什么特殊要求

网友:
PLOY 的寄生电阻比较大。不适宜走线,但有时 METAL 层有限,就会用 POLY 走(比如跳线),但是走的都特别短。要走的话可以先计算下寄生电阻(0.18 工艺 POLY 方块寄生电阻 50欧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