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 FPGA supply voltage 是否可调 怎样实现

楼主(2013-04-20):
一般的开发板会输入一个5V给出1.2   1.5   2.5  3.3等几个典型值提供给板子 ,通过开关或者jumper来实现切换  那么 怎样才能实现自定义的供电电压值呢     比如1.0  又或者1.4  又或者从1.0到1.5范围可调
我见有人提过一个思路  就是不在正常的电源接口输入,而是在电压选择的jumper那个地方,去掉jumper接上外接的可调直流源,比如spartan3E   在JP7(提供1.2V)的地方接入可调直流源 ,这个做法有可操作性吗   他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跳过电源调节电路      自己直接注入电源  这个能实现supply voltage regulator的功能吗  会不会对板子造成危害
或者有别的方法能实现 自定义supplyvoltage吗

网友:
外部直流源到开发板上后都会通过很多voltage regulators给板上的各个元件比如FPGA, LCD, EthernetPHY供电。如果要调节给FPGA的供电,就要找到那个给FPGA供电的regulator,把它的输出用自己的直流源替代(具体的怎么替代就要看板子了),只要直流源电压符合FPGA的要求就不会损坏板子。还有给FPGA供电的会有好几个源分别给Core, IO, Vccaux供电,要看准了别换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