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DC的同步器问题!!!!!

楼主(2013-04-20):
在看最简单的打两拍的同步器(如图)时看到这样一句话:The signal crossing clock domains stays high and low for more than a two clock cycles in the new clock domain.A requirement of this circuit is that the signal needs to transition to its invalid state before it can become valid again.1:为什么需要保持两个时钟啊?表示不理解!
2:什么叫做invalid state?

同步器

同步器

网友:
当需要考察数字电路在不稳定状态下(setup/hold不满足、电压不足...)如何工作时,就要用模拟电路的思路来分析。。。

网友:
这个同步器之前没有注意这两个条件,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肿么又是你,肿么又是这句话。。。。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1.同步器并不能保证信号跨时钟域failure的几率为0,只是尽可能降低出错概率,这里涉及到MTBF(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的计算,一般讲跨时钟域的文档都会提到。至于为什么是2个,我觉得是一个经验参数,一般来说,2个DFF的Synchronizer已经可以把出错几率(1/MTBF)降到很低(此结论有待考证),对一般系统足够了。
2.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自己再多看看其他资料,看看怎么说

网友(2013-10-08):
觉得原因是亚稳态的resolution time和MTBF~

网友(2014-02-13):
保持两个周期是因为要确保信号能被接收端采到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學習了
"保持兩個週期是因為要確保信號能被接收端採到"

网友(2018-10-17):
感謝你 受益良多!!

网友:
接收跨頻域信號第1級的DFF有所以可能會採集到信settup time或hold time不足至使輸出亞穩態的信號, 亞穩態就會沿著邏輯電路擴散出去了, 若再加上一級DFF則亞穩態的發生機率則不能說沒有但會變得非常低(這個失敗率計算公式就是MTB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