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带隙基准!

楼主(2013-04-20):
菜鸟求指导!轻拍!
最近在做一个电流参考源的电路,我的思路是先做一个带隙基准,产生一个稳定的电压后接入电流镜像电路.但是老师说需要在之间加一个带负反馈的运放,不然驱动能力和稳定性有问题(大概是这个意思,没有听清楚当时).请大家帮忙解释一下!越清楚越好!!小本一名,学得不好又没经验!谢谢哈!

网友:
是不是放一个这种放大器啊

网友:
三楼说的很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是的·但是不是很懂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详细讲一下原因么?

网友:
三楼给出的是一个压流转换电路,此时电流值为VREF/R1,与电压为线性关系;如果不用这个,直接接到管子的栅极,输出的电流值不好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因为bandgap输出的电压是跟输出阻抗有关的,如果直接连电阻的话会影响输出阻抗,导致Vref不准确,连一个负反馈的放大器可以强制图中的VR和Vref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