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教LDO在STB仿真时遇到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3-04-20):
小弟最近在设计LDO,由于是新手,有很多盲点;
最近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仿LDO的环路增益的时候,增益相位图出现了奇怪的现象,仿佛是出现零点了(如图1);由于error amplifier的bias和reference均是由bandgap电路产生,我无意中去掉了bandgap,换成用vdc来提供bias和reference,发现stb仿真恢复正常。

想请教下各位,这难道还跟bandgap电路有关? bandgap相当于只是提供一个DC值而已啊,为啥会对我的stb仿真造成了影响……
不是很懂啊,请教啊!这个问题是由于什么原因产生的?怎样解决它呢?

多谢了!

第一幅图是使用bandgap时的stb仿真,第二幅是不使用bandgap的,第三幅是LDO的系统图
Load电容取的1uF,ESR=0.01,旁路电容取的0.1uF,引入的零极点位置分别在15.9MHz和159MHz。

楼主:
请各位大虾们指导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顶一下,求助啊

网友:
简单提示一句,知不知道信号通过cgs或cgd couple到ref端(high impedance)或发生什么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太清楚呢。。。

    难道小信号会往bandgap电路里走? 请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hi您好,您的意思是小信号会耦合到ref端,引起这个问题;我可能是给的图不够直观,换了一个bandgap的话,这个效应更明显,关键还有另一个区别是,如果把error amplifier的buffer级(就是一个简单的source follower)去掉,这个效应貌似就消失了,下面两个图就是一个带buffer级的,一个是不带buffer级,所以我想,可能还不是因为信号耦合到ref端的问题吧?

请指教!

with buffer

with buffer

without buffer

without buffer

网友:
把soure follow电流加大,应该可以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试试看。主要是不太清楚这个理论机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猜错的话,大负载电流下应该没有零极点对,负载电流在uA级别就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

    有负载的情况零极点对似乎没这么明显了,在空载的情况下,相位曲线上扬很大,感觉都不止一个零点啊。。。

    请教下,这其中的道理是?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没有解决 后来只好降低系统的增益带宽积来避开 也即楼上有人回答的增大buffer电流 或者更换buffer结构 我想 这也是LDO增益带宽积做不大的一个原因
坐等大牛来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过 只是没农民白 最后只好降低增UBW来避开那对零极点 也即前面有位所说的增大buffer电流 顺便问一下 你的UBW多大 GainDC呢坐等大牛来呀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只是没农民白 最后只好降低增UBW来避开那对零极点 也即前面有位所说的增大buffer电流 顺便问一下 你的UBW多大 GainDC呢
坐等大牛来呀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只是没农民白 最后只好降低增UBW来避开那对零极点 也即前面有位所说的增大buffer电流 顺便问一下 你的UBW多大 GainDC呢
坐等大牛来呀
(网速不给力呀 发了好几遍了)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期待回答

网友:
电路帖出来,一张annotate 尺寸,一张annotate dac voltage和dc operating point

网友:
vbias来源于bg,是不好的做法。我建议你从bg引入电流,再在local区域产生bias电压。

网友:
1. 如果 有和没有 bgr 的stb不一样,建议vref输出端加大电容,无它方法。
2. 有没有buffer对ldo的环路影响巨大,这里我只给出方法,不给原因(需要文字解释很多!)
有buffer:需要在buffer和第一级运放之间增加一个零点去除buffer和输出的这一个极点。
3. 若没有buffer,需要类似cascode miler把输出极点更外高频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多谢提醒,改成bandgap引入电流源,在给EA提供bias的话,这个现象就消失了!

网友(2013-10-18):
有没有高手仔细讲讲啊?还是不懂

网友:
把bandgap电路显示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