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后仿真建立时间违背的问题

楼主(2013-04-20):
各位大侠,小弟在进行后仿的时候,工具报建立时间违背。错误出现在一个用于数据采样的寄存器上面。并且工具报的建立时间违背和仿真的时间长度有关系,刚开始的一段时间没有报错,仿真一段时间后报错,隔一段时间后又报错。电路实现的功能是单一的,就是采集数据后,把数据处理一下,然后输出数据。
求各位大侠指点啊,小弟真的不知道怎么查这种错误呀~~~~~~

网友:
既然是setup问题,降频跑跑看,还有没有出错

网友:
先用PT check一下timing,查一下是否有timing问题。另外从楼主的描述看,有可能是异步数据采样时遇到的setup问题,建议检查一下设计,是否需要做异步处理。

网友:
是库报的吗,不影响功能直接关掉,库大部分时候是瞎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