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现在做嵌入式操作系统,主流是Linux还是Android?

楼主(2013-04-21):
调查一下

网友:
更正一下楼主,ANDROID更像是LINUX之上跑的一个中间件;它的底层跑的还是LINUX;所以,你的提问不是特别的明确;

网友(2013-08-04):
android用的就是linux内核 谢谢

网友(2015-03-17):
可能你还没搞清楚,android底层运行也是linux内核,所以即使你从事android驱动开发,其实也是一样,做的事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