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跑ICC对机器的配置究竟有多高?

楼主(2013-04-21):
普通PC,多配点内存能行吗?

网友:
可以,但是跑起来可能会很慢。另外系统也有要求。内存太小有可能在跑的过程中出现内存不够的Error而挂掉。

网友:
看设计多大啦~

网友:
普通情况下多大才可以顺利跑起来呀?
打算去配一台机器做后端设计。
什么样的配置比较合理?

网友:
目前ICC对多核的优化挺好的,我一般都是开8核跑(set_host_options -max_cores 8)
要是设计在百万门量级的话,肯定是要64位的,小设计都还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