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etup and hold slack

楼主(2013-04-21):
我在书中看到setup 和hold slack 可以为负,但是,两者slack总和要是正值,理解不了这句话,也想不到slack为负值的电路结构,  各位大神有知道的吗?还有说是it is common to have a negative min output delay requirement ,这句话我也不是很懂,希望各位大侠
  能够指点,不甚感激。。

楼主:
第二个问题我已懂了 ,谢谢大家~

网友:
因为如果总和为负数的话 timing window不够 这样这条path永远都fix不掉的 个人理解 不知道对不对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应的电路结构应该是怎样的呢 ?再比如:set_output_delay -max -1.0 -clock CLK1 ; set_output_delay -min 2 -clock CLK1  这种情况下,延迟最大值max 为负,最小min 为正,这是在输出同步的情况,这又该怎样理解呢 ? 谢谢讨论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