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书的Cascode电路疑问!

楼主(2013-04-21):
我非常想知道,为什么从M2的S看进去的阻抗没有把RD计算进去?谢谢高手解答~~

网友:
我的理解是书上已经假设RD比较小了  试想如果RD是M欧姆级别的话,小信号电阻就与gm2 gm2b没关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和RD的大小关系不大,而且为了减小热噪声,RD一般选择在1K~10K。在工作在饱和区的情况下,交流小信号是不太容易从源级传输到漏极的。

网友:
回复 4# nature19900303 那请教我在M2源级输入一个电流信号,那信号电流流去哪里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包括4个去处:M1(交流电阻为ro),
                       Rp,
                       M2的源(交流电阻为1/gm),
                       M2的衬底(交流电阻为1/gmb)。

网友:
回复 6# nature19900303 你说的衬底,rp,r0都没问题,但是信号流入源级以后呢,除了从d流出,看不到其他通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M1的栅极是交流接地的。

网友:
回复 8# nature19900303 小信号通过栅级接地,你在开玩笑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说栅极交流接地,而不是通过栅极接地。栅源之间的交流阻值为1/gm。

网友:
回复 网友A:

   of course it is assumed that Rd is small. If Rd is replaced by a current source, the input impedance looking into the source of M2 is infinite

网友:
回复 网友B:

   I think you mean M2's gate is AC ground, not M1's. M1's gate is not AC ground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回复的时候没有看图,把M1和M2搞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M1的栅极接输入信号,当然不是交流接地的。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栅源电容呢?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我已经明白了

网友:
认为RD很小吧,当RD和rds可比拟时,就不能忽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一定要假设Rd很小?实际的cascode结构里Rd>>ro2,如果按照Rd的确切数值计算,结果就是ro1了,想知道为什么大部分分析中都假设Rd=0???

网友:
回复 网友D:

   Razavi's point is just to give you insights about what's going on inside the circuits, not real circuits

网友(2013-10-16):
从源端看电阻的时候,漏端的电阻要除以1+(gm+gmb)Ro,(P68 razavi) 所以在不考虑沟道长度调制效应的时候,RD被忽略了。

网友:
你这个题。。。。。 小信号的时候Vb接地,R=Vx/Ix,跟Rd有毛线关系,又没有考虑沟道调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