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虚拟机跑仿真空间不足的难题] 请问可以将波形文件保存在其它地方吗?谢谢!

楼主(2013-04-21):
在虚拟机里面安装了cadence,由于要方便拷贝和备份,虚拟机的剩余空间只有10g,而spectre产生的波形文件一般是保存在用户根目录下的simulation文件夹里面的,跑一次比较长时间的仿真,就因为没空间而中断了,请问可以把这个simulation保存在共享文件夹里面吗?这样就可以共享winxp的硬盘了,谢谢!

网友:
你不能多给虚拟机分配点存储空间么?应该可以共享的。

楼主:
这个虚拟机是4年前搞的,当时为了拷贝方便,只弄了25g,拷到移动硬盘里面要18分钟。有时候可能波形都几十G了。

现在看来要弄个百多两百G,彻底解决问题,不过100g拷贝也要 1个小时了。。

或者加个虚拟硬盘,然后建个用户将目录放在新硬盘下,这或可试试

网友:
1.虚拟硬盘是可以后面增加的,不过需要一些稍显复杂的linux命令,这你可以在网上找一个教程。不过如果你需要上百G的话,这种方法恐怕不行。
2.用共享的方法,最好准备一个移动硬盘,可以自行分配且便于携带。共享的方法很简单,在VM setting中的option->share->把共享选项设为Alway enabled 然后选择或者增加你想要的硬盘。

楼主:
1.虚拟硬盘是可以后面增加的,不过需要一些稍显复杂的linux命令,这你可以在网上找一个教程。不过如果你需要 ...
引用 网友A:

谢了 ,第一种方法我试试,加个硬盘,然后建个仿真的用户,将根目录放在新的硬盘下,然后共享所有用户的根目录。

第二种的话,产生的波行文件还是在用户根目录下,利用不了共享的空间。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随时更改配置的存储容量的,你在虚拟机设置里面找下。

楼主:
回复  math123

    可以随时更改配置的存储容量的,你在虚拟机设置里面找下。
引用 网友C:

谢了,现在我的打算是虚拟机里面加一块100G左右的虚拟硬盘,然后挂载上,建个用户目录跑仿真。

这样就是25G + 100G了,那25G是linux系统和重要文件,可以独立使用,方便拷往移动硬盘备份或者笔记本携带。

这个100G硬盘就是本地使用的。试过了,可以新建用户在新硬盘目录下。
其实最好就是cadence自己能编辑.cdsenv之类的把波形产生目录指向共享文件夹了。。

网友(2013-06-21):
保存的信息太多了,如果只想保存波形,那就设置:Outputs》Save All》,把第一项改成selected就行,其他的就不要保存了。spectre仿真特别是后仿真的时候,特别耗存储。

网友C(2014-05-23):
谢了,现在我的打算是虚拟机里面加一块100G左右的虚拟硬盘,然后挂载上,建个用户目录跑仿真。

这 ...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仿真空间不足的情况....请问楼主具体的执行步骤,能分享下么?谢谢

网友(2019-04-17):
多多多多谢谢偶尔

网友(2023-10-12):
遇到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