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的串并联如何实现?

楼主(2013-04-21):
比如反相器中一个40/2的NMOS,我想用20/1的管子给搭出来,该怎么搭?我已经傻了。。。求拍醒。。。。

网友:
串联再并联,不过折腾这个毫无意义

网友:
沟道长度是无法实现 串和并的. 你那是等比里缩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

网友:
串联再并联,不过折腾这个毫无意义
同意這樣的說法
可以用 20/2 來並連

网友:
串联再并联,不过折腾这个毫无意义
同意這樣的說法
可以用 20/2 來並連
引用 网友B:

  我对楼上的回答表示有异议,MOS串联会导MOS,S端不接接电源和地的会直接进入线性区(design区有讨论).,MOS管不能用串联来达到沟道长度。 沟道的长度发生变化还有一些其它效应我就不是很了解。但是沟道长度引起变化,远大于沟道宽度发生的变化(沟道宽度的变化也会引起阈值电压的变化(但是W越小阈值电压越小,而且变化幅度相对L变化很小)。

网友:
如果 L 相同 並聯 會等效成 W 加總
這樣做很常見

如果 W 相同 串聯 會等效成 L 加總
不建議這樣做 netlist 會 改變

网友:
哈哈。串并联主要是看匹配要求和布局。

网友B:
我对楼上的回答表示有异议,MOS串联会导MOS,S端不接接电源和地的会直接进入线性区(design区有讨论 ...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就是要做个inverter,需要这么锱铢必较么?
by the way ,对于长沟道器件,可以使用串联来等效更长沟道的device,偏差不会太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