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 仿真时出错

楼主(2013-04-21):
大虾门:帮忙看看这是什么情况啊!原本能仿真出来波形,后来不知干什么了,就变这样了

网友:
你给激励了么

网友:
我的有一次是因为没赋初值,

网友:
没有时钟

网友:
时钟都是高阻没有值的,应该是时钟问题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侠的回复,激励是不是软件自带的还是自己加的,真不好意思 哈   我是初学者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己写testbench给激励

网友:
根本就没有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为什么对testbench编译后,界面下方怎么出现no design loaded,no context
仿真波形还是出不来,请求回复

楼主:
您好!为什么对testbench编译后,界面下方怎么出现no design loaded,no context
仿真波形还是出不来,请求回复

网友:
我个人意见,你应该是个超级初学者,modelsim的 UG全看一遍再说吧,这样瞎试效率很低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代码有问题,或者编译时加载文件有问题或者其他错误,先保证代码无误,再按modelsim流程操作,有问题可以google,再不行请上传源码包括testbench

网友:
個人猜測是 library path 的問題

楼主:
module cnt10(clk,rst,ena,q,cout);
inout clk,rst,ena;
output [3:0]q;
output cout;
reg [3:0]q;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eg rst)
begin
if(rst)q=4'b0000;
else if(ena)
begin
if(q<9)q=q+1;
else q=0;
end
end
assign count=q[3]&q[0];
endmodule
module cnt10_tb;
reg clk,rst,ena;
wire [3:0]q;
wire cout;
cnt10 U1(clk,rst,ena,q,cout);
always #50 clk=~clk;
initial
begin
clk=0;rst=0;ena=1;
#1200 rst=1;
#120  rst=0;
#2000 ena=0;
#200  ena=1;
#2000 $finish;
end
endmodu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各位大师帮忙弄弄,小弟在这儿先谢过了啊!
这是一本书上的example

网友(2013-12-08):
时钟没有激励

网友:
应该是对信号赋值冲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