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版图中各层金属一般连接什么信号?

楼主(2013-04-21):
版图小白一个,请问各位大侠,版图中每层金属一般接什么信号,总共五六层的,我要做仿真,需要找到频率最高的一层,也就是时钟信号层,望指点! 谢谢大虾!

网友:
每一层都可以做任何线啊  没有什么哪层用做时钟信号层一说

网友:
一般选用rc较小的层来跑时钟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神!

网友:
只 知道金属1很薄 很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