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用什么命令能只place一小部分cell?

楼主(2013-04-22):
请问有什么方法能只place一部分cell吗?
比如把设计中的一个子模块的所有单元,place到整个floorplan中的特定区域。

最好是在icc中能用的。

网友:
设定bound可以实现

网友:
虽然我不知道 但是我有个想法 ,
可不可以把current_design 设成你要的module 然后place?
至于位置吗 画个bound region什么 就可以了吧。、
哈哈

网友:
另外一个想法 , 先用db command 把其他的cell先fix住 然后pla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

设定bound之后,依旧是要耗时去place所有cell吧?
我的整个设计很大,place一次很耗时,而我特别关注的只有一小部分电路,我想先把这个小电路单独地place。

请问还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3#和4#的办法看起来挺好实现的,待我去试试看有没有困难。

网友:
回复 网友C:

    place时不优化,create_fp_placement不会很慢吧

网友:
magnet_placement

The following command pulls all cells, C1 through C8, toward the C0 magnet object:
icc_shell> magnet_placement C0 -cells {C1 C2 C3 C4 C5 C6 C7 C8}